MCU是430F5438,ADC12开的是A0/A7,ADCMEMER0取的是A0的值,ADCMEMER1取的是A7的值;

楼主:
然后问题主要是这两个通道居然会相互干扰;

现象:A0先固定电平,A7悬空,这时改变A0,结果A7出来的数据居然明显的被干扰到了,而且变化范围比A0的变化还大;

A0/A7在PCB上我隔得挺远的,而且中间有地线隔开;

现求解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U是430F5438,ADC12开的是A0/A7,ADCMEMER0取的是A0的值,ADCMEMER1取的是A7的值;然后问题主要是这两个通道居然会相互干扰;现象:A0先固定电平,A7悬空,这时改变A0,结果A7出来的数据居然明显的被干扰到了, ...

A7悬空你想读出什么固定值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7悬空你想读出什么固定值出来?

任何值应该都是正常的。问题它悬空的时候的值,一般也是变化很小的,可是出现的现象就是如果我A0从1.0V变化到1.1V,结果A7也跟着变高,而且很多时候变得比0.1V大。

网友:
把A7给个固定电平,然后再测测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把你的代码贴出来分析一样,是不是ADC配置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shushu
可否把430的datasheet,你的PCB schematic发过来?我们之前的测试中也发现过“貌似”串扰的问题,但实际上可能是其他的电路模块除了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可能不在ADC本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任何值应该都是正常的。问题它悬空的时候的值,一般也是变化很小的,可是出现的现象就是如果我A0从1.0V变化到1.1V,结果A7也跟着变高,而且很多时候变得比0.1V大。

悬空肯定易受外部干扰了,但这个干扰不能归罪到芯片AD上,这样的测试不说明任何问题,也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空肯定易受外部干扰了,但这个干扰不能归罪到芯片AD上,这样的测试不说明任何问题,也毫无意义

不会毫无意义,因为我要测的数据A0变化很小,而A7变化比A0大,我要的只是观察到明显变化,所以如果这种现象是稳定可重复出现的话,那我可以用A7的变化反过来验证A0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就将A7固定到V33或者GND,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datasheet的话,官网上有,电路图则因为公司规定,是不能外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
//                                                                           //
//  Init_ADC_seq(void): 初始化ADC端口,选用A0、A7口序列通道单次扫描           //
//                                                                           //
//***************************************************************************//
void Init_ADC_seq(void)
{
  P6SEL = 0x81;                                   // Enable A/D channel A0/A7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8;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ADC12SSEL1 ;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 ADCCLK=MCLK,NO DIV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7+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1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2;                                 // Enable ADC12IFG.1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代码在我把A0/A7都接上固定电平的时候,一直正常(T>=720h);
只是后来单把A7拉出来悬空,看测试数据时才发现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