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438的ADC来进行AD转化,用A0通道,不知道该如何赋值格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给你一个示例代码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套例程,ADC部分只是写道P6SEL |= 0x01,并没有写道模拟量的输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套例程,ADC部分只是写道P6SEL |= 0x01,并没有写道模拟量的输入啊

没搞懂你要干神马?能描述清楚点么?

网友:
多看DS啊

网友:
我刚接触MSP430,现在手上用5438,现正在学习ADC部分,由于电路板上未焊接信号采集的电路,于是我想通过在程序中赋值来实现AD转换,看了几个TI的例程,发现程序大多如下所示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赋值这一步,于是我自己写了一句P6.0  = 1.5,可写完我自己都觉得不对,P6.0是一位,而1,5是一个字,这能赋值嘛?果然,一编译是错的。

我就是想知道通道A0是如何获得模拟量的,这个过程我不懂

网友:
看来楼主的基础知识有待提高,建议你找个老师补一下。
1.  MCU的模拟口是有固定功能的,作为ADC采样的IO口就只能做为ADC的输入口,不能作为输出口.
2.  部分MCU带DAC模块,可以通过设置DAC的寄存器值在制定管脚输出模拟量,即电压信号
3. 如果你想学习ADC的采样,可以在ADC的输入口,接上两个电阻分压,通过调节电阻的值来获得不同的电压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对adc理解不深啊,adc是对外部模拟量的转换。PxSEL是对引脚功能的选择,具体可参考datasheet。使用adc模块,首先需要对adc模块进行初始化配置。建议你好好研究一下demo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