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是摸爬滚打地开始的?—— 辛昕的2011

楼主:
2011年度热词:Linux

过去在学校,我打算绕过它,上班后,我第一个活就把我往上面撞。

于是开始了Linux

这番折腾比较悲催——但现在想想跟难度没关,跟做事的手法有关......

到近期由于要去做另一个东西,基本它和我暂时没关系了。

都说 第一份工作影响深远,此话不假。

以后我脑袋里就总是 萦绕着 Linux+ARM......

于是,我装ubuntu,各种折腾,大概在几天前,我的电脑被我玩崩了,最后以买回一张XP盘重装结束——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回退,等放假了,工作上的事情送下来了,我还会卷土重来......

Linux,或者说和电脑有关的文化,传奇,对我而言充满诱惑。

Linux这个东西相当难玩,特别是像我这种做事没章法的,往往是碰壁碰到鼻子都短了几截,不过,有时你会觉得,这就像一个世界,谁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从摸爬滚打地探索开始的?

过去的经验让我有理由相信,有一天,我真的会玩转它——那会就不是被玩了,而那时候我也一定会怀念现在。

2011主攻领域

一直想给自己找到一个主攻的应用领域

前边说了,因为工作,接触了 Linux+ARM.

但是从事的工作并不是我喜欢的,我们是做游戏机的。

毕业那阵子,考虑过做电子IT领域里的什么应用——那时候从熟悉和前景考虑,基本圈定在 测试/仪表 这一块。

因为相比于PC和游戏,我更认为它们是真正感知和改变真实物理世界的东西。

因为土豆上市的事情,我意识到“一个平台”很重要。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有过不少东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LabView,这款NI首开虚拟仪器先河的图形化编程软件——因为我想做仪表,就是想做 虚拟仪表。

但是,这只是一种技术,关键还是要看应用于哪一个市场。

对我来说,没有接触过多少真正的行业,所以只是从听闻做选择。我觉得 医疗电子 是一件既有前途又有钱途的事情。

当然,只是其中的 家庭/个人便携产品这一块,像那什么什么医学图像成形 那种玩意,别说俺一个菜鸟,就是聚集N个国内的知名专家都未必能彻底打断国外的垄断。

后来,因为一个已经胎死腹中的算是私活的东西中断了这件事,现在又是年底,工作忙,还有各种事情,也就一直不知道怎么接着往下做。

工作之余,还被ubuntu重装和卸载的事情,折腾的乱七八糟,直到重装XP,至今没能启动UBUNTU......

想想,真的是蠢,总是让自己处在一团乱麻当中,于是决定不干了!放着先

那么,这个点,就好好想想,labview,医疗电子,linux+ARM这个事怎么玩吧——因为它们都是服务于同一个应用,不然我要来干嘛?

网友:
工具大比拼

找一个切入点,我选择LabView
LabView,大二时开过这门课,当时没啥感觉,从没好好上过那门课的大学自然也把这科荒废了。
刚到这论坛有一阵子因为很想弄一个示波器,于是了解了 虚拟仪器,同时发现N多人把LabView当成 虚拟仪器的上位机 来做。
后来有一次,去实验室找老师聊天,老师在做一个活,好像是一个机床某部分的控制箱,我见到老师用LabView在做控制界面。
当时我立即就意识到,LabView绝不只是 虚拟仪器,它可以是 虚拟一切!
当时,和老师聊这玩意,老师说的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并且,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验证老师当时的那一句话:
他说,在程序里操纵数据有多难?难的是怎样把数据从外面弄进电脑里(这是当时我的说法)

这句话用现在的方式来说其实就是——
难就难在驱动和底层通信。

比如说USB——它多么普遍啊?可那是在PC上,你试试在51上,在430上,在ARM上?
除非是本身USB型的控制器,除非是有操作系统而且还要是标准USB设备,不然你试试?

所以,LabView也好,包括后来我知道的qt也好,任何一种图形化GUI都好,它们到底能如何支持硬件,替代或者超越LabView,关键在于它们对驱动的支持完善程度。
因为LabView并不是免费的,相反,它贵的要死。

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是L还是Q,或者X,Y,Z,这是一个复杂的抉择——因为我关注的点 在 驱动——对于一个虚拟测试/显示平台,如果驱动不完善,那简直就是垃圾。

因为学习一款工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LabView,当初上课学了一个学期,后来自己玩,做一个简单的样例,都要一两个小时,遇到一些问题,调试起来很麻烦,LabView很出名,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不很广泛应用,在这种情况下,求助无门 是经常的事情。
QT,在我平平安安使用ubuntu那段时间里,我大概用了总共三四个小时,都没有完成hello world的例程。(嗯,不排除一点,我蠢)

网友:
刀刃用在哪?

既然对工具很蛋疼,那我就换个方向入手吧。
反正一切都是为了应用。
那么,我就找一个我想做的应用实例来参考吧。

这还是刚刚跑出去玩了两转飞车回来时想到的。
在当上 编程板块 版主 那阵子,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要拆解一个自己想要进入的领域的典型产品,这样来学习会有效率一些,不过,我总不可能随随便便大街上买一个什么 血压计什么就拆吧?

说回LabView,多得quanzx大叔的推荐,我知道了一个在上海的国内总代理gsdzone社区,无奈的是,刚才我想去找找案例,发现这该死的论坛,除了首页,哪里都去不了,欸~~

现在呢,就直接百度搜索看看咯......

原来我脑子里还在绕啊绕,绕到ARM,绕到Linux,绕到无线传感器网络,绕到USB.......现在想想,再这么绕下去,怕将近20天的春节假期都过去了(虽然还没到)。
既然如此,就找一个产品 拆解吧!

还有什么开源硬件啊,开源软件什么的。
无线电有一期杂志说,这也是一种降低开发风险的方法。

今天还花了点时间,看了看 安捷伦 泰克 福禄克 的官网,原本只是想看看这些家伙都做了哪些测试市场。
后来发现,特别是福禄克,好像神马它都做了,医疗的,工业领域的......

于是,我想,俺要了解的 并不是
“测试的市场到底有多宽广”,而是“找到一个切入点........”

用什么平台?

所以,既 工具 和 应用 以后,第三个关键词是:用什么平台?
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问题,实际上它是大问题,如果在三个月前,也许我毫不疑问会说 Linux+ARM,如果推后一个月,也许我会具体到LabView或者Qt.但是到了现在,也许我会说的是。
“好像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未来手机为王,但我好像从来没想过怎么玩手机......”
有一个安捷伦的帖子,就在坛子里,他说,未来是无线和移动的时代,测试也一样。

........说着说着,好像说清楚了,又好像说乱了。
不过我已经决定不去看什么LabView实例了,我决定,搀和搀和 开源硬件,我这是广州,记得好像有几个 工作室的,没准我还能有什么线下活动.......

网友:
非常感谢 赵MM——正打算抽离成一个博客,MM代劳了!

昨天晚上回这个贴的时候,其实我是在一边想一边很意识流地写。所以写得很乱。
早上回来后,一边接着改程序,一边被几件事情忙活着——
老板很热心,很关心我春节回家的事情——本来他们是想让我搭顺风车的,由于高速公路的问题,估计会变卦,于是通知我赶紧买票,当然啦......这年头买票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电话打不通,网站死活登不上.......(这种破事先放下)

可能是年底了,也可能是上班的这个活到现在处在一个 不断反思 和 调整的阶段,所以,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分神想别的事情了。
刚才午休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就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想起昨晚回的这个贴,正想着似乎有点儿喧宾夺主,看来我还是把它抽离成博客得了。结果回来刚打开电脑,就看到琳子姐给我的一个链接......顿时真的是
感激地内牛满面~~

网友:
接着想这个主题帖里的问题

玩这行的,没有一个真家伙,那什么都是假的——就会像我这样,总是停留在观望。
但是玩一个什么平台呢?操作系统我倒是想好了,就Linux!
——为什么捏,因为我是玩裸机出身的,我知道一个操作系统的好处,而且我也需要一系列标准的驱动......

但是什么硬件平台呢?
这个问题就费解了,说白了,因为对于硬件的东西,除了51,我啥都不懂。
虽然俺头上顶着“这家伙是玩Linux+ARM”几个大字,但实际上,Linux我还知道一点,对于ARM,一窍不通。

不过,我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我要的是一个轻量级的Linux——既然是轻量级,为什么不选uCos呢?也许你会问,嗯嗯,其实我也老早就听说过它,还有RT51呢......
我的理由很简单:uClinux可以玩嵌入式,uCOS也可以。
但是,Linux可以玩更高端地桌面,服务器,uCOS可以么?
答案昭然若揭。

但是,到底多轻呢?
以下是一篇我在ubuntu中文网里看到的关于 Linux发行版的发展简史,而我特别关注其中的轻量级部分(具体内容,下一个贴补上)

轻到能跑什么呢?
区区一两百byteRAM的51玩不玩得起呢?(估计这要求也过分了点)
这个问题里,我的关键是区分什么样的系统可以对应使用哪一个发行版。

看了Tiny Core Linux,看了 Damn Small Linux......这才知道他们说的 轻量级是针对桌面应用的,都是大的不得了,跟嵌入式ARM没啥关系......
于是想着参考我先前玩的OMAP3530看看?
发现不会看,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分FLASH/RAM,它的存储系统复杂得很,光存储层次就多达三四层,看来MMU就是这么玩的(uClinux是不需要这个的,因此可以它才是一款真正可用于中低端嵌入式的轻量级Linux)

还是在睡觉的时候想的,忽然意识到,其实OMAP3530也不过是512M flash,512M SRAM,而也没有谁把那么大的一个Linux内核装在 NANDFLASH里头,它不还有个SD卡么?

于是,我意识到,其实我从来都不懂得这些玩意的存储结构 和 Linux究竟是怎么被引导的。
那么,我还在这蛋疼硬件能支持什么发行版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忽然找到了方向,先弄懂这个再说,还有就是要学会自己 制作针对特定硬件平台的剪裁版Linux内核。

网友:
关于(轻量级)Linux和Web应用

法国创业者Tariq Krim和Romain Huet说,把常用的什么社交网络、在线视频照片网站的图标放在桌面上当做Web应用就挺好的,于是有了Jolicloud。(2010)

Damn Small Linux的开发者Robert Shingledecker说,其实系统还可以更小,我们把一个应用浏览器GUI加载到RAM中运行其实就可以满足很多用户的需求了,于是有了Tiny Core Linux。(2008)

法国安全工程师Jean-Philippe Guillemin说,我们需要一个专门针对互联网应用、多媒体和编程人员的发行版,于是有了Zenwalk。(2005)
显然,其应用方面,引起我的关注——是以,必然可以按图索骥知道这些应用主要是怎么做到的。

诺基亚说,用Linux应该能搞出不错的智能手机/平板的触屏操作系统,于是有了OS2005,也就是后来的Maemo。(2005)

美国开源爱好者John Andrews说,我们需要为那些安度晚年的硬件们设计一个发行版,于是有了Damn Small Linux。(2003)
显然喔本来不关心它,但因为上一条,我倒回头去看它。

澳大利亚工程师Barry Kauler说,我们需要一个用内存就能跑的超轻量级发行版,而且我很爱狗,于是有了Puppy Linux。(2003)
跟RAM的区别?

捷克程序员Tomas Matejicek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装在口袋里拿来拿去的Slackware,于是有了Slax。(2002)
意味着什么?

美国大学生Aaron Griffin说,Linux发行版应该更轻量,更简单,不需要的全都不要,于是有了Arch Linux。(2002)
嗯,我似乎非常关注的是 轻量级。

美国创业者D. Jeff Dionne和Kenneth Albanowski说,我们需要为摩托罗拉DragonBall系列开发一个发行版,于是有了uClinux。(1998)
——在我的印象里,这似乎是少有的几款不要求MMU的发行版。

网友:
说的是啊 谁不经历点事儿才成长啊 今年刚接触开关电源 做了不下40个变压器,总结下来就是 这也不好使 那也不好使

网友:
关于开源硬件

有时候发现,时间是在混沌中消磨度过的——要想持久的做一些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你突然偏离了轨迹,就很容易滚雪球一样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
今晚就是这样,因为突然想看电影......

本来我想回顾一些东西,顺带列个目录的,结果直到现在,我才静静地泡着脚,开始干点正事。

这个帖子的主题是 开源硬件。
网上关于这个的信息很少,来来去去都是 去年十月的峰会的介绍性信息,还有就是几个什么定义概念啊诸如此类没用的东西,无线电的专题看完了也没啥。
最想找的可能存在的广州创客空间没门,现在只有北京和上海有。连原以为总会有的 开源硬件社区 都没。
最后,在一个人转载的 还是那次峰会 的笔录中,找到了最有用的信息:
当前,国内走在开源硬件 前列的知名非知名人士,比如上海新车间的 李大维,深圳矽递公司的潘昊......
并招到他们的微博,果断地关注了都——有趣的是,到底是一个圈子的,他们都互相关注......

但是说回这个开源硬件,说说我的看法。
这东西热火朝天,一点不假,特别是其中因为手机而被更多人热衷的 安卓。
说实话,我也差点动了心,想接触 安卓——我接触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手机怎么介入——是的,我相信 未来 手机为王。

这些知名非知名人士里,我印象最深的是 李大维,因为看了CSDN上转播的他的一篇讲话,那篇讲话逻辑上很乱,连一些话本身都有点语序颠倒——这给人的感觉是他没有做准备——但反过来说明,他的确在这条路上走的挺远挺深,视野很广。

因为我自己也有过不作准备就滔滔不绝——能够滔滔不绝,至少要有真家伙在肚子里。

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后我做的结论很简单:
安卓俺不打算玩——就是玩,也犯不着特意去买一个安卓开发板,尽管 潘昊 提到 国内的山寨安卓开发套件可以去到100元人民币,而李大维网站卖的也是300,比起多少多少美金的确便宜许多。
因为我以后要买的ARM板,同时可以玩安卓和Linux.....

但这还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开源硬件这个东西乱轰乱轰的,而我并不是闲的无事可干,实在没必要突然又岔开一脚——
事实上,我一直对安卓并不怎么当一回事。因为有一个Linux,尽管有人说,而我也知道,后者比起前者,更原始也更难用。

当然,对于开源硬件我还是保有很大的关注度。
虽然它乱轰乱轰,虽然很多人质疑它能否复制 开源软件 的辉煌——其实这种都是旁观者的心态——我想当年开源软件刚出来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旁观者的质疑。
事实是,只要有人推动下去,它一定会辉煌,至于时间早晚——就算只有一个人,用大半辈子够不够?!
广州没有创客空间对吧,这并不可惜,相反可能意味着机会——是的,如果可能,谁说我就不能成为首开广州创客空间的那个人呢?
网上专门的开源硬件社区很稀罕是吧?谁说我就不能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早一批开源硬件社区的建设者?(当然,我喜欢依附已有论坛,比如说,如果条件成熟,借EE贵地,弄一个也不无不可)

问题的关键只在于:
开源硬件也好,开源的Linux也好,我怎么着也得有足够的能力,要有实战的经验.

然而,现实却是,我是玩过A8的,是Linux系统,但是,我严格来说,我是被它玩,不是我在玩它。
还有我的ubuntu,我至今没能从重装的XP取回来.......

网友:
关于uC Linux

老外起名字都很有意思。
比如uCLinux,虽然我早就知道它是专门为嵌入式系统度身定制的一款超级轻量级的Linux,它可能也是唯一一款不要求MMU微处理器的Linux发行版。
但是,其实uCLinux这个词还就是由uC和Linux两个组成的.
而老外喜欢用u代表Micro这个词根,就是 微 一类的意思,C呢就是处理器,是的,uC这个概念同样也适用于另一款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但是uC这个概念,在中文世界里估计比较少被提及,我自己是在做MAXIM应急灯时,在芯片手册里看到的,后来多经搜索才知道,但这方面的信息极其少。
其实uC就是代表那类很简单的低端微处理器,比如在ARM横行的年代,其实,少引脚封装的51和8脚8位PIC都可以称之为uC了。
大概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关注过8位的PIC,就是觉得它们完全有潜力实现 让低端8位微处理器 蜕变成 像运放这种意义上的“分立器件”的大任。

前边在 开源硬件 这四个字上玩了半天以后的我,决定还是脚踏实地接着看看Linux。

只是看了一个 uCLinux,发现它跟标准Linux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同时我也知道了一个概念,原来,我先前的猜测果然没错,Linux利用虚拟内存技术,从硬盘里换取了理论上似乎无穷大的内存,使得它能运行几乎所有程序。
另外就是,为什么说Linux安全,它的安全主要在于它的数据安全。
是的,Linux那些权限操作会让人很烦,但是它们却是一道道安全防火墙。
另外更让程序员可以省心的是,它把程序分成了内核态和用户态,严格保护了 内核空间,不会被无意或者不完善的应用程序摧残。

但是,uCLinux,因为出于为不带MMU的处理器的支持,它在整个内存管理上一系列让步,等同于是对标准Linux的退步。
所以,内存空间的安全又交到了程序员手上......

不过,我最初最关心的东西还在,我还是对这个结果很是欣慰:
它继承了标准Linux对设备的完善支持,在库函数,在驱动上,它和标准Linux区别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