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中的Address指的是什么?

楼主:
要怎么查看ADC12memory0内的内容?

网友:
IAR在Debug状态下,View菜单里面有一个Register的选项,可以看到430内部各种寄存器~
如图:

网友:
Address 是相对于ADC12的基础地址的偏移地址.
MSP430系列MCU的同名的外设都是一样的IP, 但不同系列的MCU,改外设的基地址却是不同的。所以,
我们在学习MSP430的外设时,只要学习一种MCU的外设便可以通用于所有的MSP430。
在数据手册描述外设的时候,也只看该外设的寄存器地址就行了,该地址+外设的基础地址就是该寄存器在MCU中的物理地址。

QQ:906411450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ADC中该寄存器的地址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