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MSP430单片机一次充电能够用很长时间的充电电池

楼主:
有没有支持MSP430单片机一次充电能够用很长时间的充电电池,主要是保持MCU不断电

网友:
具体这个很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充电电池也有个几百毫安时吧

网友:
搞个几百毫安时的就可以了吧。
您老要明确几个问题:
1、由该电池供电的整个电路的平均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大?为I
2、您老多久时间可以给它喂一次电,为T
然后3、(I/T*1000)/0.8就是您要的电池容量了。
还有,推荐您按照你电路需要的最大电压值去买电池,不然你就要解决升压问题了

网友:
主要是看系统功耗和电池容量了,像森林火灾监测用的传感器节点就两节五号电池也可以用2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主要是14-16个小时,主要是想用电容蓄电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