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EOS是ADC12MCTLx控制寄存器中的一位,用户手册上是这样描述的

楼主:
The ADC12EOS bit defines the end of sequence
when a sequential conversion mode is used. A sequence rolls over from ADC12MEM15 to ADC12MEM0
when the ADC12EOS bit in ADC12MCTL15 is not set.

我不太明白,有人懂吗?麻烦给我讲一讲

网友:
MSP430的ADC12支持序列采样,
1. 传统的MCU的片上ADC的采样过程是: 1)切换CHN->2)使能ADC采样->3)等待采样结束->4)读取结果->5)跳到步骤1),继续采样另一个通道
2. MSP430的ADC12 支持序列采样,我们可以预先把需要采样的通道编程->启动ADC->读取所有通道的采样结果.
3. 举个例子,我们需要采样通道1-4,的ADC值,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需要先切换到通道1进行采样,读出ADC值之后,在切换到通道2采样...以此类推,直到通道4. MSP430的ADC12可以先把1-4通道编程,然后启动序列采样,启动ADC之后,在序列寄存器中分别保存了通道1-4的值。
4. 不同的MSP430的ADC采样结果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转移到其他地址,有的MSP430支持DTU的模块,有的支持DMA传输,具体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5. 如果EOS位不设置的话,ADC12的序列采样默认顺序是从15通道采样到0通道。也就是说启动一次ADC会采样16个通道的值。

TRITON.ZHANG
QQ:9064114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一 就像你说的“如果EOS位不设置的话,ADC12的序列采样默认顺序是从15通道采样到0通道。”意思是说,如果EOS不置位的话,采样会从0开始到15,再从15到0,这样循环下去吗?
问题二 如果要求用A0/A1/A2/A3进行序列采样,在程序中如下设置,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
在ADC12MCTL3 中并未置位EOS,而且也未使能其它通道,结果会如何?

网友:
1. 如果不设置EOS,ADC12会滚动地从15采样到0,然后再从15采样到0,
2.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哦,我也不清楚这样的结果会是如何。你最好还是按照数据手册上写的吧EOS加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EOS代表采样最后一个通道,那么如何判读是否检测到最后一个通道采样完成,是通过ADC12IE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