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2-70中USB只能传输8位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01-05):
关于DE2-70中USB只能传输8位数据的问题
我在PC机上写了一个发送数据的小软件,目的是通过USB口发送一串字符
函数是writeport()
通过USB接口传给DE2-70实验板
并且在NIOS中显示出所发送的字节
但是目前一次最多只能发送8位
求各位指点指点
数据
接口

网友A:
这个应该是NIOS的上面的驱动程序只设计了8位宽度

楼主:
您说的是DE2-70的USB驱动中已经规定好了对吗?
之前也看了一段时间了,尝试过在USB描述符那一块找问题的出处,貌似都行不通
那如果订好了的,如何去修改呢
目前我是8位8位发送,然后将字符串拼接起来的,很麻烦
求指导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