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UCOS-ii中编写驱动的基本流程?

楼主:
在linux和windows系统中,硬件驱动程序的开发都有比较固定的模式和流程,想问下在UCOS-ii系统中驱动程序的开发基本流程?有无驱动开发的通用模式?UCOS-ii的驱动程序和裸机的驱动程序有什么区别?裸机程序可以方便的转换成UCOS-ii系统驱动程序吗?转换的步骤怎样?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多给出建议,谢谢~!

网友:
没反应。。。自己顶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头疼啊,正在编写基于LPC2368的ucos下usb驱动。

网友:
刚开始学uCOS,建了三个任务,
TaskA,TaskB,TaskC,
优先级分别是4,5,6
现在打算试验邮箱广播功能,
TASKB发送邮箱,TASKA,TASKC接收邮箱。
1.想测试是否一个消息出去,
是否第一个就绪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接收到之后就删除这个消息?
但是发现程序一直停留在TASKB中。
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如下。有大侠帮忙解惑吗?用
Freescale S12芯片,编译通过,邮箱定义在文件头就没有贴出来

void  TaskA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tempvalue = OSMboxPend(BroadBox,0,&err);
asm NOP;
OSTimeDly(5);
}
}

void  TaskB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MeasureValue[12];
  INT8U i;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for(i=0;i<12;i++)
    MeasureValue = i+2;
  OSMboxPostOpt(BroadBox,MeasureValue,OS_POST_OPT_BROADCAST);
asm NOP;
OSTimeDly(10);
}
}

void  TaskC (void *pdata)
{
  INT16U *tempvalue;
pdata  = pdata;                            /* nothing  */
for(;;)
{

  tempvalue = OSMboxPend(BroadBox,0,&err);
asm NOP;
OSTimeDly(100);
}
}

void main(void) {
  INT8U i;
  INT16U j;
  MCU_init();
  EnableInterrupts;
  OSInit();
  BroadBox = OSMboxCreate((void*)0);

i = OSTaskCreate(TaskA, (void *)0, &TaskAStartStk[TASK_STK_SIZE - 1],4);
i = OSTaskCreate(TaskB, (void *)0, &TaskB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5);
i = OSTaskCreate(TaskC, (void *)0, &TaskCStartStk[TASK_STK_SIZE - 1], 6);
OSStart();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usb 驱动做出来了吗?能发给我一份吗 ?liyunguo158@163.com 我按照黑金开发板的源程序做的 提示有问题make: *** [public.mk] Error 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程序是不是没有启动时钟节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