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C语言中头文件的引用问题

楼主:
用的STM32的库文件

在source文件夹中还有一个文件夹sys,里面放了两个文件 sys.h 和sys.c

在Keil编译器中头文件引用时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sys.h"

编译时一直是找不到该路径,那位能帮忙解释一下路径的设定呀。

还有..\..\..\之类的是以那个文件为起始的呀

网友:
还有..\..\..\之类的是以那个文件为起始的呀

..\..; 表示在二级目录里
..\..\..;表示在三级目录里

就是说离你的工程目录里的目录。

楼主的应在二级目录下边。

还有一种笨方法就是把完整路径包含一下

网友:
C语言中的头文件引用问题

我试了一下,一个完整的路径

#include "source\sys\sys.h"  这么引用时编译可以通过

#include "..\sys\sys.h"

#include "..\..\sys\sys.h" 这两种引用都不可以通过。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