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M3哪个的芯片的flash可以不受寿命的限制?

楼主:
RT,昨天和一个代理聊天的时候说,有部分的CM3型号可以不受flash读写100次的限制,请问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
据不可靠消息,我也在不知道哪儿的地方看见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9000 以下的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这个说法,具体在芯片的BUG列表中可以看到,以9b96为例。

原因是TI用了第三方的FLASH技术,使得 Tempest-class 和 Firestorm-class受到影响。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Fury等系列中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同时,我的9B96估计都烧了上千次了,但是还是没有问题。对于实际项目中,如果不是对于Flash有频繁操作的话,是可以把这个问题避开的!

网友:
郁闷,我就正在使用9b92

网友A:
只有tempset系列的M3受这个限制,其他系列的M3都没有这个问题。
9系列全是Tempset的芯片,所以9系列都是受这个影响的。
如果要用到ETH,可以选8系列或6系列的M3,比如8962就不受这个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tempset系列的M3受这个限制,其他系列的M3都没有这个问题。
9系列全是Tempset的芯片,所以9系列都是受这个影响的。
如果要用到ETH,可以选8系列或6系列的M3,比如8962就不受这个限制。

可惜8962不支持DMA啊,否则我都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