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输出问题

楼主(2012-01-06):
FPGA时钟输出问题
EP3Cls200 fpGA中 pllout时钟输出引脚中说Optional negative terminal for external clock outputs from PLL[1..4]. These pins can only use the
differential I/O standard if it is being fed by a PLL output
什么意思,时钟输出引脚只能做差分输出吗?
我用单端做时钟输出不行吗?一般的都是用做单端输出的,怎么这个必须用差分?谢谢
时钟
clock
standard

网友A:
意思是,那个IO如果用PLL来驱动,则只能做差分输出。搂主换其它的脚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这个引脚如果作为时钟输出,必须用差分形式是这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