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320C32仿真器运行进不了main函数

楼主(2012-01-06):
320C32仿真器运行进不了main函数
我是刚接触DSP,用的是TI的320C32,仿真器是ICETEK-5100PP(并口),仿真器连上DSP运行后进不了main函数,会停止在地址0x00910410,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仿真器
大虾

网友A:
看看bootload是否设置正确
单步汇编,看看芯片是否有引导到main函数。
这块芯片出来的时候,我估计小学都没毕业
新接触芯片的话,就学些新东西吧,比如6722B
http://www.ti.com/product/tms320c672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