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中的ADC12的参考电压,什么时候用内部的,什么时候用外部的,什么时候用ADCC,请高手总结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我的理解是,内部的参考电压精度小(正负1.5%的精度),温飘大(30~50ppm)的温飘,虽然TI没给出noise的大小,但估计和外部的差不多,估计不大,他便宜,不容易受干扰。

外部的参考精度大(正负0.1%),温飘小(3~8ppm),noise可以是3uVPP/V,布线有讲究。

一般没有特殊要求(产品所在环境温差大,对ADC测量准确性由高要求)就用内部参考吧
另外AVCC是用来给内部参考供电的,也用来设定内部参考的大小。

网友: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高AD采样的精度。当然参考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过采样等等,也是很好的办法。这就是你系统设计的一个综合考虑以及折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