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局部,全局变量(DS18b02温度传感仿真遇到 的问题)

楼主:
uchar  dsreadebyte()
{         uchar dat;
uchar i,j;
        for (i=0;i<8;i++)
                 {

                   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3;time_DS18B20++);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
                  for(j=0;j<10;j++)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

这里time_DS18B20已经在外部定义了是全局变里,为什么在for(j=0;j<10;j++)这里会出错???(显示的温度不对)如果 改定义j为全局变量就不会出错。什么原因,小弟在做DS18b02 温度传感器时遇到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
time_DS18B20是在main中定义的么?把程序全传上来。

网友:
肯定是位置不对,把程序工程文件夹打包传上来

网友:
你;和for为啥没同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