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楼主:
在编写程序是,报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也。include file does not match processor setting   那位高手帮我看看也 整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编写程序是,报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也。include file does not match processor setting   那位高手帮我看看也 整了好久了

没用过PIC,看字面意思,应该是你的MCU选型和include到的文件不匹配导致的。

先检查看看你工程选择的MCU型号是否正确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程序语句里有和头文件里不匹配的地方

网友:
谢了 没错就是那样的原型
  各位谁能给我介绍一些有关PIC单片机学习的书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