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urn b/16*10+b%16这句是什么意思 ?

楼主: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 |= _crol_((uchar)IO,i);
SCLK=1;SCLK=0;
}
return b/16*10+b%16;  //
}
请问return b/16*10+b%16,这句返回的是什么值??

网友:
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就明白了。C语言的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