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有点弱智 请大侠想想后面怎么解决

楼主:
  单片机IO控制2N3906做开关 来控制12电源去驱动LED组  ,可是板子做好了我焊接上去发现3906 VBE0 5V被击穿了  请大侠看看换什么三极管就可以了    现在单片机控制不了三极管 也没有开关作用   我在线等待

网友:
三极管有没有NPN的可换?
可以的话,用个NPN的吧,E极接地,C极接LED灯,B极接电阻后接单片机IO口。
这样子接,单片机IO口输出的,是0V或者5V吧?都小于12V,不管怎么样,三极管都导通的。。。
除非单片机的IO口是OC输出,这样可以在B极接个上拉电阻接到1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