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EXP430FR5739无法实现联机调试

楼主:
看到别人发帖说可以实现联机调试。我的一直就不可以啊。

可以下载但是就是不能联机调试。请大家帮帮忙。

电脑里面有以下错误。是不是这个原因。

错误图片

错误图片

网友:
1.  开发板连接到PC后,在硬件管理器中应该能找到一个串口设备,入下图所示

2. IAR开发环境下,选择调试工具,如下图所示:

网友:
请问,您的IAR是什么版本的。我的没找到这些东西啊。

网友A:
初学者,请勿见笑。另感谢您的回复和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请勿见笑。另感谢您的回复和帮忙。

IAR 5.30支持FR系列,仿真器是免驱动的,按照楼上的设置,就应该可以直接仿真下载了。

虚拟出来的串口是需要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