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资料(含电路及源代码)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定义

要了解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先要弄清步进电机“步距角”这个概念: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电机给出的值为 7.5°/15°(表示半步工作时为7.5°、整步工作时为15°),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时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步进电机通过细分驱动器的驱动,其步距角变小了,如驱动器工作在10细分状态时,其步距角只为“电机固有步距角”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当驱动器工作在不细分的整步状态时,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电机转动7.5°;而用细分驱动器工作在 10细分状态时,电机只转动了1.5°,这就是细分的基本概念。

细分功能完全是由驱动器靠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产生的,与电机无关。

2、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的优点

驱动器细分后的主要优点为:

消除了电机的低频振荡:低频振荡是步进电机(尤其是反应式电机)的固有特性,而细分是消除它的唯一途径,如果步进电机有时要在共振区工作(如走圆弧),选择细分驱动器是唯一的选择。

提高了电机的输出转矩:尤其是对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其力矩比不细分时提高约百分之30-40

提高了电机的分辨率:由于减小了步距角、提高了步距的均匀度,“提高电机的分辨率”是不言而喻的。

3、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的缺点

    由于要连续将细分数据写入ADC,细分越多,数据量就大,占用CPU资源,所以一般仅仅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

以上这些优点,尤其是在性能上的优点,并不是一个量的变化,而是质的飞跃。根据记录,原来使用不细分驱动器的用户通过比较后,大都改选为细分驱动器。所以建议最好选用细分驱动器。

电路及源码

网友:
这个要看看,谢谢前辈!~~~

网友:
我是软件做的可以动态细分

网友:
我是用的驱动细分,荣哟多了

网友:
需要这个,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电路和代码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
好资料啊,很有用,最近研究这些

网友:
前辈,请问这是驱动器的驱动代码吗?

网友:
这个可以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