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直接烧写软件MSPFET

楼主:
需要将Launchpad的驱动软件拷贝到该软件所在文件夹,压缩包里已经有我在64位win7里的驱动,不知道在其它系统下行不行,如果不行,找到自己操作系统下的驱动拷贝替换。点击工具栏“SETUP”进行配置

Erase Info不知道是否也擦除infoA,我没有试验,请谨慎使用。可以在配置后点击工具栏里的“READ”读FLASH和INFO用户数据存储区里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79101需要将Launchpad的驱动软件拷贝到该软件所在文件夹,压缩包里已经有我在64位win7里的驱动,不知道在其它系统下行不行,如果不行,找到自己操作系统下的驱动拷贝替换。点击工具栏“SETUP”进行配置79102Erase In ...

谢谢分享。

v2.9的好用,有G2系列直接可选,LaunchPad的Protocol是SBW。

网友A:
v2.9的哪里下载呀?
看来过时了还发

这个官方的链接还是1.6版本的呀

给个链接给大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9的哪里下载呀?看来过时了还发 这个官方的链接还是1.6版本的呀 给个链接给大家呀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3599&page=1&fromuid=194149#pid1177101

网友A:
应该还是4楼发的东西好。大家需要的到他那个帖子下载,不在顶楼,向下翻就看到了。有详细的英文文档
我还没有安装

我发的这个没有G系列列表,不过也许也能使用,我只拿来读过cpu内容。好处可能就是不用安装了,直接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4楼发的东西好。大家需要的到他那个帖子下载,不在顶楼,向下翻就看到了。有详细的英文文档我还没有安装 我发的这个没有G系列列表,不过也许也能使用,我只拿来读过cpu内容。好处可能就是不用安装了,直 ...

3.0出来了

MSP430 量產燒錄工具下載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15537&page=1#pid1243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