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DSP的多不多?

楼主:
7.9版本的Proteus已经支持TI部分DSP的仿真了,没想到那么小体积的软件能实现那么多的功能,有用过的兄弟过来说说感受

网友:
到7.8为止还没听说支持。

你说的7.9,支持哪个系列的dsp呢,有下载吗??

网友:
从来没仿真过DSP                   51 AVR ARM都仿真过

网友:
我也没听说过,还能仿真DSP

网友:
仿真MCU及外设的用得比较多一些,可以仿真51、PIC等等。
但其仿真类型仍有待增强,很多的元件库会找不到。
实际使用中褒贬不一。
如果用TI的产品,使用CCS仿真的更多,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Proteus VSM for TI TMS320 PICCOLO DSP
See Also» What is Proteus VSM?
» Why use Proteus VSM?
» Proteus VSM in Action
Proteus VSM for TI PICCOLO contain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develop, test and virtually prototype your embedded system designs based around the popular TMS320 DSP series of microcontrollers from Texas Instruments. The unique nature of schematic based microcontroller simulation with Proteus facilitates rapid, flexible and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system hardware and the system firmware. This design synergy allows engineers to evolve their projects more quickly, empowering them with the flexibility to make hardware or firmware changes at will and reducing the time to market. Proteus VSM is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 here.
支持的器件
TMS320F280200, TMS320F28020, TMS320F28021
TMS320F28022,TMS320F28023, TMS320F28026
TMS320F28027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

踩踩!感谢楼主!

网友:
真的没有

在7.8中没有发现对DSP的支持,倒是在Multesim中有许多低档DSP,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
proteus 7.10  仿真DSP是不是很水

proteus 7.10  仿真DSP TMS32028027时   目标out文件加载不到TMS32028027   在网上寻了一下可把CCS编译生成的目标OUT文件转为HEX文件 原来这两种目标文件都 加载不到TMS32028027上   不明白  是不是这个新版本很鸡肋  求真相

网友:
我也遇到你这样问题了,,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遇到你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解决了吗??hex文件加载到proteus里面  没有反应,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用Proteus仿真DSP的多不多

一样 没有可用的方法来使用来仿真TI的DSP  看着是好功能不能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page3D1#pid1400644
为什么这个人做出来了  好纠结

网友:

ccs4  可以?

网友:
用Proteus仿真DSP的多不多

难到是用CCS4  可以搞定?

网友:
能给发份教程之类的东东吗    这个不知从何做起啊

网友:
还能仿DSP呢?

网友:
为什么只能仿下几个,TMS320F280200, TMS320F28020, TMS320F28021
TMS320F28022,TMS320F28023, TMS320F28026
TMS320F28027
,其他为什么就不能仿啦?!

网友:
支持的器件
TMS320F280200, TMS320F28020, TMS320F28021
TMS320F28022,TMS320F28023, TMS320F28026
TMS320F28027
为什么就不能再多一点啦?!

网友:
还是等等看吧,现在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