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振荡器,求解释

楼主:
小弟菜菜~在学模拟电子,看了正弦波振荡器就尝试自己做了一个~但是输出的波形却是下面这个图上的

望路过的各位大大们能解释下,小弟感激不敬啊~~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个双稳态多谢振荡器,不产生正弦波。

应该用RC串并联来做正弦波。

网友:
回复 楼主:

西勒振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输出波形是由选频网络决定的吗?要怎么确定输出的波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还有个问题:
我不明白为什么C2我是用作耦合的也能影响到震荡频率啊?还有电容C5我不知道怎么算因为也是为什么隔直流的,但是却是连在了选频网络上,改动C5也影响频率,但是C5也做为选频网络一部分的话那算那个频率响应就是(Au)的时候这个输出Uf怎么算啊?是C5电容和输入电阻Ri组成的一个串联结构Ri上的输出吗?

您说的多谐振荡我也去瞧了下但是百度到的基本就是触发器类非门原件做出来的,看原理解释的时候C电容的充放电那个硬是没看懂的,因为我搞不清他高电压输出对应的充放电电容~感觉好像颠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开始的时候的选频网络上C5和C3是没有的所依Au=1但是输出的波形很杂乱而且有直流成分,才想到去加上这两个电容用于耦合,但是这两个电容一加上都在选频网络上,而且改这两个值都会影响到频率,但是在重新算选频网络的频率响应时在输出断这边不知道怎么算,因为加上了电容构成了分流,但是与Ri构成了一个回路,所依我不知道到底Uf这个要怎么算,是求电容与Ri构成回路上的Ri上电压还是...???
小弟菜鸟刚学多指点下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C2不仅仅是做耦合用的,它和C3+C5是一样的,正反馈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