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能提高串口通信可靠性?

楼主:
晶振选用50M,串口波特率为115200,用FPGA与PC做串口通信,但是在数据包长度超过50字后出现丢帧现象,如何改进能提高通信可靠性?

网友A:
1. 降低串口速率

2. 增加校验机制,数据中增加CRC数据包

3. 串口通信使用双绞线

网友:
就只是用网上容易找到那个串口调试工具那个上位机软件的话   数据量越大  速率越应该降下来 用485在19200速率下传输过640*480的图像 速率是慢点  不过没出现错误  可以尝试在数据中加校验位   标志位  增加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降低串口速率 2. 增加校验机制,数据中增加CRC数据包 3. 串口通信使用双绞线

这个说的很全面了!有的时候还与波特率误差有关,串口的波特率设置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些误差的,除非用特殊频率的晶振,如51单片机用的11.0592M的。当然你这个是PC机,一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当然也可可以提高分频精度,那是更好的

网友:
如果只是特定长度以后的数据出问题,说明是缓冲设计的问题,数据堆栈溢出了。波特率误差、抗干扰能力不足等,会随机导致任何位置的数据错误,但二者的问题原因和应对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
不如你贴代码

串口程序多的是,没必要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