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啊,愁……。这个功能咋实现?

楼主:
这是在TI的ePWM文档(Literature Number: SPRUGE9E)中的一个图,我现在想在这处图上标注的“CB A”点产生ADC SOC,

或者直接能让ADC开始工作就行。但看了ePWM文档及ADC的文档(Literature Number: SPRUGE5D)后,仍找不到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愁了我三天了。

在ADC的文档中硬是没找到

网友:
你的不是,不是这个方法吗?只要在关断前几个时钟开始ADC嘛。偶有办法了。

网友:
哈哈,安大虾真的有办法?说来听听,好让我高兴高兴

网友:
可参考《TMS320x2802x, 2803x Piccolo Enhanced Pulse Width Modulator (ePWM) Module UG》 4.8 Event-Trigger Submodule Registers -- ETSEL、ETPS寄存器。

可以在TBCTR=0事件启动AD,在TBCTR = CMPB事件读取AD值,注意产生事件的次数(见ETPS寄存器)。

网友:
楼上实在是高!

“Enable event: time-base counter equal to CMPB when the timer is incrementing”,这句话我怎么没有看到呢

网友:
可以在 zero PRD CMPA CMPB 等外产生中断进入ADC 采样。

网友:
直接用比较器来触发AD采样

网友:
问题是我们需要在关断前触发中断。如果用CMPA,CMPB的话只能在关断时。用比较器?这个比较的refence怎么定?

网友:
不能通过1路 PWM实现,可使用两路PWM实现,1路输出PWM,1路作为比较器产生触发信号;
但是在Concerto用1路PWM可以实现,因为Concerto上面有4个比较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硬件已经定了。目前能想到方法就是用软件控制+硬件控制

网友:
是的,一路PWM硬件输出,一路PWM不输出,只当作比较器使用触发ADC,只需做到两路PWM同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