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SP430单片机测量加速度

楼主:
求解和程序

网友:
得先测速,把速度的值读进来,然后用相应的算法求加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msp4305438a的EVM板的demo程序,里面有加速度传感器的程序,可以参考。http://www.ti.com/tool/msp-exp430f5438

网友:
你是说加速传感器么?

网友:
可以测量速度,求加速度。
或者直接使用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接口是什么?对用的加速度传感器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
MSP430FR5739的评估板上就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例程也是现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其实就是5438demo板上的重力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如果用传感器,就是一个接口问题,如果自己测,有两次速度差除以时间就是平均加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