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请教

楼主:
谁能给出个这个开发板的应用实例,我看了光盘上的实验,也做了几个实验,却对它还是很不懂,不知道怎么将它用到实际当中,还望朋友们给予指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先看看最爱 TI M3-Stellaris板块的内容 ,里面有不少的应用资料

网友:
主要看你想应用在什么场景。
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产品来做开发,而不是看例程来做产品。

网友:
楼上正解,比如,需要做网络通信,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做锂电池充电器,恒流/恒压充电,请问如何应用这个开发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要做锂电池充电器,恒流/恒压充电,请问如何应用这个开发板?

网友:
充电搞个固定电压的就行吧,用PWM调出电压

电流直接用三极管控制,关键现在充电芯片很成熟了,很便宜就能搞定充电器

网友:
用LM3S9B96做充电控制有点浪费了。

网友:
直接用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我也觉得,9B96开发包中的程序写的太复杂,还不时地调用液晶程序。

看下面这些个程序,简单易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你一下 编写程序时 是用keil这个软件吧 哪个版本 好用一些呢

网友:
何必用KEIL,还要操心KEIL与TI的兼容问题,破解破的好不好....

呃,我用的是CCSV4,是TI的软件,功能比KEIL强大。有免费版的,你也可以试试。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Download_latest_production_CCSv4_DVD_image

网友:
1 . 如果你是做锂电池充电管理,建议还是选择其他更合适的芯片,也可以选专门的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2. 不推荐因为MCU的性能强大就到处使用它,最好的设计就是选用最合适的芯片.
3. LM3W9B96的强项在于它有强大的CORTEX-M3的内核和丰富的外设接口,比如OTG USB,CAN和ETH。当你需要用到这三个点的时候,可以选择LM3S9B96。
4. 相对其他公司的M3而言,9B96有较大的SRAM,EPI接口也可以方便地外界存储器或FPGA。另外,9B96支持硬件的PTP同步时钟协议,如果有类似应用的可以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C:

IAR 是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 我们是做ARM实验 老师让 用这个开发板去控制充电器工作 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