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按键几个功能,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t,dat;

sbit button = P3^7;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init()
{
        TMOD = 0X10;
        EA=1;
        ET1=1;
        TR1=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

void display(uchar date)
{
         uchar ge , shi;
         ge = date % 10;
         shi = date / 10;
         P2= table[ge];
         P0= table[shi];

}
void main()
{
          uchar flag;
          while(1)
          {
                  if(button==0)
                {

                          delay_50us(10); //延时去抖

                          if(button==0 && flag==0)        //第一次按下启动
                        {
                                flag=1;
                                 init();//开中断
                        }

                        if(button==0 && flag==1)  //第二次按下暂停
                        {
                                flag=0 ;
                                EA=0;
                                ET1=0;
                                TR1=0;
                        }

                        if(button==0&&flag==2)  //第三次按下清零
                        {
                                flag=0;
                                 dat=0;
                        }

                }
                display(dat);
          }

}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t++;
        if(tt==2)
        {
                tt=0;
                if(dat==100)
                        dat=0;
                dat++;

        }
}

程序功能:秒表   一个按键实现三个功能   开启  暂停  清零

秒表功能正常,测试通过。清零功能正常,测试通过。主要就是中断出错!!!
如果将第二次按键功能去掉就可以实现,但是加上第二次按键功能就不跑了,可能是中断的问题,但是我已经关了呀,不晓得啥么问题,求指导!!!

网友:
init()不要放在while(1)循环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这个没有关系,init只是用来开中断的

网友:
两个按键我都觉得变态

网友:
中斷函數初始化設置中EA=1,ET1=1,然後只要TR=1,那么定時器1就開始定時計數了,直到溢出后中斷發生。初始化中不加入TR=1,然後在開中斷出改為TR=1試試看。

网友:
你按第一下的时候,执行第一个if,flag=1,因为flag为1了,所以又执行了第2个if了

所以嘛,应该把if(button==0 && flag==1)改成else if(button==0 && flag==1) ,这样,第一个if执行后不会再执行第二个if了

还有, 你的清零功能无效了

网友:
应该把if(button==0 && flag==1)改成else if(button==0 && flag==1) ,这样,第一个if执行后不会再执行第二个if了,你按第一下的时候,执行第一个if,flag=1,因为flag为1了,所以又执行了第2个if了
所以嘛,还有, 你的清零功能无效了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