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2510传输距离

楼主:
请问下怎么确定cc2510传输的距离有多远?求指教

网友:
不会太远,我觉得100-200米最大了

因为它是贴片天线功率不是很大

网友:
多谢版主

我现在用 F型pcb天线,simpliciti软件,2.4k的速率,从楼下连4楼都连不上(不是垂直连接的)。

网友:
可以加一下PA电路试试啊,只要能够接受一定的功耗,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频率范围

2400 -2483MHz

工作电压

2-3.6V

发射功率

20dbm

发射电流

收灵敏度

-104dbm

接收电流

模块尺寸

17.8x25.5x2.5mm

通讯距离

1.2km

信道速度

1.2-500KBaud

休眠电流

0.6uA

调制方式

FSK/GFSK/MSK /OKK

表一 CC2510+CC2591-A模块参数

电话:18002555196,邹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绕墙当然效果不好

网友:
注意:传输距离和传输速率呈反比,PCB天线的增益也不高,无外置PA时几十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