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 TIM

楼主:
单独调试ADC,没有使用DMA。在ADC转换完成中断的服务程序中,将转换结果赋给数组a[150];发现只有前面31个元素有数据,后面的119个都是0.很奇怪。怀疑是转换出错,于是改成把一个常数赋给该数组,但是仍然在31个以后就没有数据了。程序能跳入该中断的,并且已经执行了该赋值语句。但是赋值没有成功!

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代码问题,最好上代码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还没遇到过呢……上代码看看吧

网友:
好吧,上代码。谢谢各位了!此处仅上ADC配置和中断服务程序!详细程序在附件中!

void ConfigAdMode(void)

{

       ADC_InitTypeDef        my_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StructInit(&my_ADC_InitStructure);

       my_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my_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debug yuanlai使能

    my_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debug yuanlai失能

     my_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my_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my_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AC_CLASS_NUM;

       ADC_Init(ADC1, &my_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AC_CLASS_ACV+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AC_CLASS_ACI+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TStatus(ADC1,ADC_FLAG_EOC)== SET)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ADC_FLAG_EOC);

       {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g8_Sysadc%=150;

         gm_SampleTempData.ACdata1[g8_Sysadc][0]=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g8_Sysadc++;

}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
最新实验发现,程序是跳入了hardfaultexception中。可能是数组定义的问题,我数组容量是150,UINT16.
还是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啊!大家积极帮忙啊,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