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啊,愁,再愁……

楼主:
    今天突然看了原来没有看的TI关于F28035的文档(Literature Number: SPRZ295H):TMS320F2803x Piccolo MCU Silicon Errata,

里面有讲到对于0版本的F28035 ADC的问题:For sequential mode, discard the first sample at the beginning of every series of conversions.……,

后来马上看了我所用的CPU,是C-18A388W  …… 愁……

心存一线侥幸,希望我用的不是0版的。把CCS打开,进入DEBUG,读(0x0883)处的值,居然真的是0,…… 。晕倒

TI太会忽悠人了

网友:
哦,还有这个问题呢,楼主很仔细啊,不过ETPS寄存器设置为2以上事件时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这是TI的解决办法:
if the application calls for a given series of conversions,
SOC0→SOC1→SOC2, to initiate periodically, then set up the series instead asSOC0→SOC1→SOC2→SOC3 and only use the last three conversions, ADCRESULT1,
ADCRESULT2, ADCRESULT3, thereby discarding ADCRESULT0

网友:
哇。这你也能看到。真仔细 。向高手学习

网友:
并不是仔细,说明我马虎。
是由于那个CMB怎么触发ADC的问题没有解决时,就又找了TI的文档,心想,有可能是我没有把它的文档看完吧。所以就在F28035那个网页里找到了这篇。

网友:
呵呵,看一遍都不行的。要多看几遍,其意自现

网友: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6/t/5342.aspx

28035的ADC转换,触发后的第一次是不是不准确?

在TI 的电机控制例子中(f2803xileg_vdc.h),初始化ADC时有一段: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9; /*Dummy meas. avoid 1st sample issue Rev0 Picollo*/

意思是SOC0是一次哑转换,以避免第一次采样的不正确?

1. Rev A 就已经没哟此问题了,现在出的是A

2. 每次触发都要舍弃第一个采样。

3. 对,就是舍弃第一个SOC

对,请参考我们的修正手册。因为在rev0中有第一次ADC采样为题,需要进行第一次伪采样。

1、REV0是指芯片的版本吗?意思是以后的REV1、REV2就没这个问题了,现在出的是什么版本?

2、伪采样要在每次触发时做一次还是上电后做了一次就不需做了?如果时每次触发要做一次伪采样,哪就要浪费一个ADCRESULT了吗?

3、作同时采样,就得伪采样两次?

1. Rev A 就已经没哟此问题了,现在出的是A

2. 每次触发都要舍弃第一个采样。

3. 对,就是舍弃第一个SOC

网友:
这哪来的啊。用均值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