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SB3410的应用

楼主:
有木有人用过TUSB3410,想用它做个usb和串口互转设备,可以么,怎么做?

网友:
http://www.ti.com.cn/cn/lit/an/zhca060/zhca060.pdf
http://www.ti.com.cn/cn/lit/ug/sllu043b/sllu043b.pdf
这两篇技术文档分别是应用案例和使用的软件,参考上面的设计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有用有用,我们的好斑竹,谢谢噢啦

网友:
你顺便还可以把BSL下载功能加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点复杂,刚刚接触msp430,及TI系列,盲啊

网友:
建议参考Launchpad的开发板的电路,这部分电路就是采用TUSB3410做USB转串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拿launchpad的用也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好,你实际地做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就在用它做USB转串口的芯片,比PL2303稳定多了,没遇到误码的情况,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