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R5739中的usb下载调试部分是否可以用于MSP430f169的在线调试?

楼主:
在坛子里团购了 MSP-EXP430FR5739 的开发板,看到上面 usb下载调试部分和msp430fr5739部分是通过短路块相连的.

请问高手:

  1. 是否可以用这个usb下载调试器替代JTAG来在线调试 msp430f169系统板?

  2. 如果能,请问接口电路该怎么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坛子里团购了 MSP-EXP430FR5739 的开发板,看到上面 usb下载调试部分和msp430fr5739部分是通过短路块相连的. 请问高手:  1. 是否可以用这个usb下载调试器替代JTAG来在线调试 msp430f169系统板?  2. ...

下面两个帖子里有你需要的答案,FR和LaunchPad的仿真器都是SBW方式的,不是JTAG。

刚拿到LaunchPad,不知道能不能给F2XX系列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呢?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7239

还是想问问,launchpad能不能仿真149,我看仿真芯片是差不多的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648

网友:
不能仿真!支持SBW的芯片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下载调试器是用的两现在sbw,只有jtag接口的芯片是不能用来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