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电源芯片LM2594

楼主:
LM2594输入可高达60V,输出有3.3V,5V,12V等型号,电流可达500mA

当输入电压越高时需要使用的二极管D1耐压就越大,此图为输入+24V,输出为5V,电流200mA左右,电感要用330uH,如果太小则输出电压不能保证,负载稍大则可能使输出电压被拉低,1N5819如果换1N5817也可会使输出电压偏低,带载能力变弱,但如果电输出电流很大时则要换较小的电感,具体可查手册,但按照手册上查到的表,应该用220uH左右的电感,但实际使用220uH则电路的带载能力很差。

网友:
还有

如果电感没有气隙,那么;电感会迅速饱和而导致瞬间过流,很可能会没有输出。

网友:
and

5脚别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