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中的增益误差只会使精度下降,而不会使编码丢失是吗?

楼主:
如果是,能解释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adc12的精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有误差也是后2位,对于整个编码数值影响不大。

网友:
增益增大,信号和噪声同时被放大,如果不考虑引入的噪声的话,信噪比应该保持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