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数据要不要经过reg打一下的问题,以及循环计数的问题

楼主:
8位加法器代码
上面的红色框框内的代码,有跟没有 有区别没?

注意,第一个图片中,绿色的下面代码是我改的,原程序中都是使用shift_op1,shift_op2,而不是op1,op2
也就是要不要把输入的数据先传给一个寄存器?
我把两种代码都分别综合了一下,发现生成的电路模型是一样的。
这代码是从书上抄来的,如果没必要这么做的话,作者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这两个图中,有一个循环计数是用reg,一个是用integer,是不是两个都行?

如果都可以的话,有什么区别没啊?

网友:
1.感觉是为了避免采集到数据的亚稳态而采取的方式   跟处理毛刺竞争冒险类似方的的增加D触发器方式  把数据作为敏感条件个人感觉不好

2.reg 型可以指定数据长度   integer类型在综合时直接被展开成【31:0】  两个占用逻辑资源量是不同的    reg在不约束数据位宽的时候同样是展开成32位   所以只要是经过综合的一般都用reg型的  单纯编译仿真都一样

网友:
输入输出用REG同步一下,主要避免信号亚稳态传递,如果不嫌麻烦,标准的操作是应该这样处理的,特别是对输入输出的PIN,一定不漏掉!

reg,integer 就是位数宽度不一样。对于数字电路来说都是标准的二进制!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