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LED发光二极管

楼主:
哪位能讲解一下双色发光二极管的原理

网友:
就是把两个发光晶圆封装到同一个小灯里面了!

网友:
双色发光二极管内部其实是两个管芯;
一般是三个引出线,有共阴和共阳两种封装;
还有正反向并联的封装,只有两个引出线,正向通电发一种光,反向通电发另一种光。

网友:
简单说就是混色原理,不同颜色的光混合后可以得到其他颜色的光,而不同材料做成的LED管芯可以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将两个甚至多个不同材料的LED管芯封装在一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