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输出频谱

楼主:
我一直有个问题不是很清楚,zigbee发送0和1数据,按照MSK的来理解,0和1应该分别对应一个频率,所以在RF输出的时候频谱应该是在两个地方有主峰,例如在一个channel中,以2.405G为中心,有数据发送时候应该分别在2.405G+500K处,和2.405G-500K处有主峰,为何大家都是这样的(如下图):

网友:
你用来调制的信号还有个频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不清楚你用的什么芯片,但从频谱来看,有一个低频信号引入,并且和载频进行了混频,因此主波两侧等间隔出现了与主波形状一样的混频产物,首先你需要确定这个频率间隔是多少,才能明确引入的低频信号的频率,从而就可以判断是PCB板上什么地方产生并引入的该信号,在源头加入滤波电路滤掉它。

一般情况下,这种低频噪声很有可能是从电源引入的,源头很有可能时钟信号耦合到电源上或者射频链路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