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发帖:stm32驱动ads1118 交流

楼主:
急忙写的程序,mcu使用stm32f103c8t6,用spi1接上ads1118,然后用串口打印出来。

用逻辑分析仪查看spi总线发送跟接收的数据,跟stm32发送跟接收的数据一致,spi驱动应该是正确的。

但是ads1118 的Config Register转换完成的标志位(CNV_RDY_FL)一直为1(Data not ready, conversion in progress)这个让我很费解。

Temperature sensor mode 模式下读ads1118 的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不准,室温有10度左右,读出来是60几度,不过吹口气可以看到数字的变化。

网友:
貌似你的后四位读数不对啊

网友:
LZ这个是在多少温度下做的?
我这也有问题, 也是最后一位一直是1,但是实在温度较低下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