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 不知道哪里有错误

楼主:
#include<reg51.h>
sbit r1=p1^0;
void main()
{
        r1=0;
}
那位高手帮我看看是哪里错了啊

网友:
大小写的问题

p应该是大写的。

网友:
p是必须大写的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要多看看编译器报错的原因,学会自己查问题

网友:
下次记得把错误信息也贴上来。
不管多少

网友:
一楼二楼说的对,就是小写了,KEIL不认

:carnation:

网友:
keil P应该大写,你用伟福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