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喇叭阻抗问题。

楼主:
大家都知道喇叭最常见的是8欧阻抗,用万用表量,通常在8欧左右,小功率的就不说了。如上图这个8欧30W喇叭,满载电压约为15.5V 1.9365A,自损损耗就是30W,这样一算我就怀疑了,它上面标的8欧30W,30W是输出功率还是自身损耗呢???(喇叭是感性负载)还没算上铁芯涡流的损耗。

网友:
8欧 应该定义为输入1KHZ的交流信号时,幅度不清楚,测量到的阻抗值啊

网友:
据说这个阻抗值是1KHz标准正弦波下呈现的阻抗,不太清楚,也没测过

网友:
30W是喇叭正常工作时能承受的功率,可以理解成电路接8ohm负载时的输出功率。喇叭本身效率很低要很大的功率才推得响

网友:
这里30W是指扬声器的额定输入功率,不是指扬声器的输出功率,不同扬声器的能量转换效率是不同的。

网友:
喇叭的线圈是夹在气隙中的,厚度甭提了,长度也有限制,线径能不细,阻值能不大吗!

网友A:
8欧是音圈的直流阻抗,30w是不失真的耐受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欧是音圈的直流阻抗,30w是不失真的耐受功率

此言不确。动圈扬声器标注的8欧(或者4欧、16欧等等),是1kHz时的阻抗。直流时比标称阻抗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欧是音圈的直流阻抗,30w是不失真的耐受功率

30W也不是“不失真的耐受功率”,而是扬声器“不损坏的耐受功率”。

网友:
第一,标称的功率为额定不失真功率,是在1khz下测得的数据,第二,喇叭本身的转换效率就很低,是整个音响系统中最低的一部分。第三,喇叭工作是电能转换为磁能,磁能再转换成机械能的三重转换,这个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