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中断的一个问题?

楼主:
定义全局变量FrequencyCounter用于Timer0_A3中断程序中计数,很简单的一个,但是出现了问题!

unsigned int FrequencyCounter;

main()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void)

{

  switch(TAIV)
  {
  default :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
      FrequencyCounter ++;
      break;
    }
  }

}

奇怪的是,每次执行完FrequencyCounter ++;FrequencyCounter的值都是1,调试后发现每次进入中断的时候FrequencyCounter被

清零了,这是为什么呢?

FrequencyCounter我定义的是全局变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全部程序贴出来看一下。可能是代码问题,也可能是iar本身调试时的问题。

网友:
其他程序已经被我注释掉了。帮忙看看,是不是我哪里调用错了?
unsigned int FrequencyCounter;

void main(void)
{
  Task_InitSystem();
   for(;;)
  {
    _NOP();
  }
}

void Task_InitSystem(void)
{
  unsigned int i;

  _BIS_SR(OSCO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 DCO2 + DCO1 + DCO0;
  BCSCTL1 = RSEL3 + RSEL1 + XTS + XT2OFF;
  BCSCTL3 &=~ LFXT1OF;

  IFG1 &=~ OFIFG;

  while((OFIFG & IFG1) != 0)         /* Wait for OFIFG = 0 */
  {
    IFG1 &=~ OFIFG;
    for(i = 0xff;i > 0u;i--);
  }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TAIE;
  TACCR0 = 4000;
  TACCR1 = 2500;
  TACCR2 = 2500;
  TACCTL1 |= OUTMOD_7;
  TACCTL2 |= OUTMOD_7;
  P1SEL |= 0x0c;
  P1DIR |= 0x0c;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TAIE;
  TA1CCR0 = 4000;
  TA1CCR1 = 2500;
  TA1CCTL1 |= OUTMOD_7;
  P3SEL |= 0x80;
  P3DIR |= 0x80;
  _BIS_SR(GIE);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void)
{
  switch(TAIV)
  {
  default :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
      FrequencyCounter ++;
      break;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全局变量FrequencyCounter用于Timer0_A3中断程序中计数,很简单的一个,但是出现了问题! unsigned int FrequencyCounter; main(){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__inte ...

看看是不是需要volatile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int FrequencyCounter;

static unsigned int FrequencyCounter;
都试过了啊,没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同样的IAR 调试环境,上上个月用F149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只要定义全局变量就可以了,不要加volatile或static。

网友:
你CASE语句中
case 10:
    {
      FrequencyCounter ++;
      break;
    }
把{  }这个去了试试

网友:
目前正在用这一款单片机,支持6楼的观点。
while((OFIFG & IFG1) != 0) /* Wait for OFIFG = 0 */
{
IFG1 &=~ OFIFG;
for(i = 0xff;i > 0u;i--);       //   i > 0u;   是什么意思?
}

网友:
你的程序有问题,我估计你的程序被复位了,你缺少一个中断函数

网友: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TAIE;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TAIE;
你分别开了两个中断的,中断向量分别是TIMER0_A1_VECTOR。TIMER1_A1_VECTOR。
饿,我上个月再用213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清振荡器失效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MISRA:2004 标准里面,好像所有多条语句都要用{}这个括起来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再看了一下,你程序不全,我问一下你的看门狗关了没有,好像是看门狗没关程序一直在复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Task_InitSystem()里有关的啊,再帮我看看呢,陷入盲区了,查不到原因啊!又是一天了,项目又急,会还多!

网友:
flywith说的是对的。

你开了两个定时器中断,但是TIMERA1没有中断服务函数,这样系统就会重新复位,你的变量就清零了。试试把TIMERA1的中断服务函数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有思路了,我马上试一下!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