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驅動 SSD1306 OLED,附源碼

楼主:
有圖有真相.

連接圖

連接圖

顯示效果圖

顯示效果圖

MSP430 OLED SSD1306 2012-01-10.zip

源碼

网友:
屏不错,标语不咋的

网友:
不带这样的,把我的程序就该了个名字就又传上来了!

网友:
屏加底板在哪里找的?

屏加底板在哪里找的?

网友:
oled与launchpad怎么连接?

网友A:
这个六线控制的12864我也用过 不过还是想用2线的

网友:
不知道128*64的OLED可不可以用

网友:
很可爱的OLED,谢谢LZ分享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不错的OLED屏幕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B:
为什么我的OLED也是SSD1306控制的只有6个引脚?

网友:
有没有PCB图档或者gerber啊?

网友C:
有没有两线制的???

网友:
我的也快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OLED也是SSD1306控制的只有6个引脚?

这个看使用的什么接口, 不同的接口方式使用的引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六线控制的12864我也用过 不过还是想用2线的

12864有IIC接口, 可以两线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两线制的???

可以选择IIC接口,两线控制。

网友:
3.3v直接驱动?

网友:
花了好多时间都搞不定,参考一下了

网友:
好像下载,可是没有芯币

网友:
楼主 免费放出来吧

网友:
只能是参考了

网友:
怎么接线啊,新手求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OLED也是SSD1306控制的只有6个引脚?

6个引脚的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