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TapII的使用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SignalTapII应用的一个小问题。

看过一些教程,应用SignalTapII的时候直接将工程和sof文件一起编译下载到FPGA中。

那要怎样去设置输入信号的数值呢。

我要做的设计是一个编码器,需要在特定的测试用例下观测输出结果。

而调入SignalTapII的信号无法进行修改,那要怎么把输入信号的参数设置到测试中呢。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这事嵌入式逻辑分析仪   功能类似示波器  只是个接收的  初值还是得在程序里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能帮忙!
我还想问一下,你说的在程序里写初值,是要写TESTBENCH吗?不是说QuartusII不能编译TESTBENCH?

网友:
单个初值可以在变量初始化时就设置  如果是波形的话  可以申请一块片上内存然后读它输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