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测试我的MSP430芯片是否烧坏了

楼主:
1芯积分
现在我的MSP430下载不进去程序了,请问大虾可能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有怎么样在现在烧不进程序的基础上测试我的单片机是否烧坏了。急。。。。。求大虾解答

网友:
MSP430下载不进去程序,可以做一个实验,确认一下问题原因。你能不能先确认你的开发板,仿真器,下载插件,开发工具,芯片本身...是哪一块出现问题。做交叉实验吧....找一块好的使用同型号MSP430的DEMO板,如果能烧写进去,就可以确认是开发板的问题........

没有办法确认"MSP430芯片是否烧坏了";因为MSP430对工程师来说是黑盒。

有些简单的但不一定有效的办法:测试电源和地是否短路,或者是否完全开路..........短路了那肯定就是坏了,但没短路也不一定就好.....

网友:
对,可以先测一下电源和地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可以测试对地电阻,最好找个好的对比一下

网友:
如果电源,地都正常就看下外部复位电路,有时候不用外部复位就不行。

网友:
首先,确保供电正常。
第二,检查JTAG连接正常,然后看能否连接上单片机,不一定要下代码。
第三,如果单片机以前有代码的话,通过以前代码的特征,比如IO口操作,看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单片机现在还是比较可靠的,一般坏了的话可能是IO烧了,这个可能性较大,不排除片内也挂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