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roniC ——新一代汽车产品ECU快速原型开发平台

楼主:
PROtroniC ——新一代汽车产品ECU快速原型开发平台

AFT Atlas Fahrzeugtechnik GmbH是一家机电系统工程的国际供应商,公司总部位于德国WerdohlAFT公司在车辆动力总成、测试、车载测量系统方面拥有30多年的丰富经验,在NVH/车辆声学优化领域拥有15年以上的丰富经验。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快速控制原型RCP、用户定制的硬件和软件开发以及标定、测量系统集成、噪声和振动分析,并能提供小批量ECU产品。

PROtroniCAFT公司专为汽车电子行业设计,用于电控系统的基于模型的控制算法和软件开发。客户使用PROtroniC在无缝开发环境中进行产品控制任务的独立开发,并且可以将开发结果直接转化到产品中。PROtroniC可方便地集成用户的手工代码,快速实现原型代码到产品级代码的转换。PROtroniC是德国内燃机学会FVV推荐的标准参考研发工具,在欧美汽车动力总成电控系统研发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由于AFT公司对于快速控制原型以及ECU产品开发都非常熟悉,因此能够针对性地开发出PROtroniC,更好地把快速控制原型和真正的ECU产品关联起来,让客户能够更快地开发出自己的ECU应用软件。PROtroniC作为变革性的新一代快速控制原型平台,将让您体验从未有过的便捷开发。

产品特性:

PROtroniC作为新一代的快速控制原型产品的代表,拥有如下显著优势:

一、 即插即用

由于PROtroniC集成了信号调理和功率放大模块,并且采用先进的FPGA技术,可以实现PROtroniC作为快速控制原型系统的即插即用。客户不用费力去搭建外围电路及连接复杂的线束,并且可以便捷地用于不同应用的ECU开发,只需一套PROtroniC就可以实现“All On Board”的快速控制原型平台。

集成信号调理和功率放大模块:

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软硬件模块均可独立配置,并且针对汽车常用的传感器和驱动器类型(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霍尔和磁电式曲轴/凸轮轴传感器、氧传感器、爆震传感器、喷射升压模块、点火、PWM输出、全桥驱动等)集成了信号调理和功率放大功能,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相应的硬件模块。

传感器模块1(模拟和转速信号)

传感器模块2氧传感器和爆震信号、CAN收发器)

喷射模块(可选择连续升压或分步升压)

I/O资源可灵活配置:

AFT提供的基于Simulink的图形块库ACIAFT Controller Interface)包含客户配置的PROtroniC各个通道的属性信息,客户使用ACI可以轻松实现PROtroniC硬件的输入/输出端口和控制器功能模型的连接。

PROtroniC不仅具有丰富的I/O资源,而且采用了汽车级FPGA(两种处理方式:时间处理方式和基于执行器或传感器触发的角度同步处理方式),从而使I/O端口的属性配置和扩展变得更便捷,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口都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这样PROtroniC就可以方便地应用于不同的控制系统开发需求。

二、汽车产品级开发

真正车载使用:

PROtroniC结构紧凑、外壳坚固,采用汽车级的接插件和外接线束,并经过严格的防水测试(IP64K),因此可以直接置于发动机舱、试验室或台架上使用。

支持汽车行业标准:

PROtroniC支持自动代码生成工具Real Time Workshop Embedded CoderTargetlink,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自由选择自动代码生成工具。用户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生成高效的产品级代码,并将代码下载到PROtroniC硬件中,快速高效的测试产品的新功能。

PROtroniC支持ASAM标准协议,用户可选择AFT公司的测量标定工具MARC以及其他国际主流的标定工具CANapeINCA等在线实时的调整和测量参数。

三、广泛应用于不同ECU开发

PROtroniC可用于各种不同的ECU开发应用,提供PROtroniC USG用于通用型控制器原型平台,并且提供ROtroniC MR专用于柴油机和汽油机的控制器原型平台。

特别针对发动机电控开发,AFT公司还为客户提供先设计好的汽油机和柴油机功能模型客户可以直接在控制算法中使用这些模型,从而专注核心控制逻辑的开发。

在发动机电控开发领域,PROtroniC即插即用的特点发挥得最为突出:集成的信号调理和功率放大模块、灵活配置的I/O资源、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功能模型,这些都能帮助客户快速启动发动机的控制,只需一套PROtroniC就可实现“All On Board。这些都是源自AFT在动力总成控制领域的多年的丰富经验,对于客户开发需求的真正理解,也是德国内燃机学会FVV大力推荐PROtroniC的重要原因。

I/O资源可灵活配置:

AFT提供的基于Simulink的图形块库ACIAFT Controller Interface)包含客户配置的PROtroniC各个通道的属性信息,客户使用ACI可以轻松实现PROtroniC硬件的输入/输出端口和控制器功能模型的连接。

PROtroniC不仅具有丰富的I/O资源,而且采用了汽车级FPGA(两种处理方式:时间处理方式和基于执行器或传感器触发的角度同步处理方式),从而使I/O端口的属性配置和扩展变得更便捷,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口都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这样PROtroniC就可以方便地应用于不同的控制系统开发需求。

二、汽车产品级开发

真正车载使用:

PROtroniC结构紧凑、外壳坚固,采用汽车级的接插件和外接线束,并经过严格的防水测试(IP64K),因此可以直接置于发动机舱、试验室或台架上使用。

支持汽车行业标准:

PROtroniC支持自动代码生成工具Real Time Workshop Embedded CoderTargetlink,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自由选择自动代码生成工具。用户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生成高效的产品级代码,并将代码下载到PROtroniC硬件中,快速高效的测试产品的新功能。

PROtroniC支持ASAM标准协议,用户可选择AFT公司的测量标定工具MARC以及其他国际主流的标定工具CANapeINCA等在线实时的调整和测量参数。

三、广泛应用于不同ECU开发

PROtroniC可用于各种不同的ECU开发应用,提供PROtroniC USG用于通用型控制器原型平台,并且提供ROtroniC MR专用于柴油机和汽油机的控制器原型平台。

特别针对发动机电控开发,AFT公司还为客户提供先设计好的汽油机和柴油机功能模型客户可以直接在控制算法中使用这些模型,从而专注核心控制逻辑的开发。

在发动机电控开发领域,PROtroniC即插即用的特点发挥得最为突出:集成的信号调理和功率放大模块、灵活配置的I/O资源、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功能模型,这些都能帮助客户快速启动发动机的控制,只需一套PROtroniC就可实现“All On Board。这些都是源自AFT在动力总成控制领域的多年的丰富经验,对于客户开发需求的真正理解,也是德国内燃机学会FVV大力推荐PROtroniC的重要原因。

网友:

发动机管理:

1.发动机控制——汽油机、柴油机

2.新型燃烧方式的发动机开发——HCCI

3.模块开发——涡轮增压器、废气再循环系统

新能源驱动系统:

1.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2.代用燃料——氢燃料、CNG、LPG、生物燃料

变速箱管理:

1.自动变速箱开发——AT、DCT、CVT

2.模块开发——齿轮充电器、液力模块

底盘和车辆动力学:

1.主动转向和悬架

2.底盘机电控制系统

3.ABS、ASR、ESP

驾驶员辅助和安全系统:

1.距离、刹车、灯光和车道辅助

2.泊车辅助

3.防撞预警系统

车身和舒适系统:

1.敞篷车的翻滚保护

2.空调和加热系统

3.车门、车窗、天窗和后视镜控制模块

PROtroniC硬件概述:

产品列表:

一,PROtroniC MR:专用于柴油机和汽油机的控制器原型平台

1.预先设计好的汽油机和柴油机功能模型

 2.可直接放置于发动机舱内、试验室或台架

3.具有3路CAN和1路LIN总线接口

4.2路霍尔传感器和2路磁电传感器用于曲轴/凸轮轴信号采集

 5.集成氧传感器和爆震信号采集

6.缸压信号采集与分析

7.热动力学信号采集,燃烧过程分析

8.6路喷射电路,最大升压电压:80V

9.6路点火电路

10.预留了用于发动机控制的压电晶体驱动

二,PROtroniC USG:通用型控制器原型平台

1.具有3路CAN和1路LIN总线接口

2.2路霍尔传感器和2路磁电传感器用于曲轴/凸轮轴信号采集

3.可直接放置于发动机舱内、试验室或台架

4.6路点火电路

三,测量标定软件MARC:在线测量和标定PROtroniC中的参数

 产品特性概述:

1.供电电压:6.5V – 32V

2.温度范围:-40°C – +85 °C

 3.所有的输入/输出和传感器电源均有短路保护

4.电源开关采取过载保护

5.电磁兼容:通过CE认证

6.防水等级:IP64K

 7.丰富的I/O资源,使用FPGA技术灵活配置和扩展

8.具有CAN、LIN、RS232通信接口

9.模块化的系统架构

10.对典型的汽车类传感器集成式信号调理

11.典型的汽车执行器驱动

12.提供外部传感器供电

13.支持JTAG或者NEXUS调试CPU、FPGA和CPLD

14.支持bypass模式

15.汽车级实时操作系统OSEK

16.代码生成和应用工具自由选择:Real Time Workshop Embedded Coder或者Targetlink

17.可工作于发动机舱、试验室或者台架

18.预留了用于发动机控制的压电晶体驱动

典型应用案例: 发动机控制器原型PROtroniC MR已经预先设计好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基础模型,几乎涵盖了所有使用电磁喷射器的汽油机和柴油机类型,配合外部驱动单元的压电喷射器完成发动机的喷射过程,并且可以进行实时燃烧计算,相关技术参数如下:

1.32位处理器MPC5554,支持浮点运算,120MHz、2MB内部flash、4MB外扩flash、4MB外扩RAM、32kB外扩EEPROM

2.通信接口:3×CAN、1×LIN以及1×RS232

3.模拟/数字输入:24通道,0 ~ 5.07V、0.7kHz或者0 ~ 10.14V、14kHz,低通一阶滤波,可配置为模拟或数字输入

4.快速数字输入/输出:12通道,5 ~ 32V,可用于数字输入/输出,脉冲输入、曲轴/凸轮轴信号输入、边沿跳变事件、脉冲输出等

5.模拟输出:6通道,0 ~ 10V/Max.10mA

6.开关输出:24通道,6.5 ~ 52V,推挽输出5A,峰值11A,可用于PWM输出、点火开关、全桥输出、数字输出、脉冲输出、角同步输出等

7.曲轴信号输入:1路霍尔传感器,0 ~ 5.06V,66kHz;1路磁电传感器,-29.9 ~ +29.9V,16kHz;齿盘信号型式可配置,36 ~ 3600齿,1 ~ 3缺齿,如36-1、60-2、60-1-1等,可采用高速数字输入/输出通道进行更高速的曲轴转速信号处理

8.凸轮轴信号输入:1路霍尔传感器,0 ~ 5.06V,66kHz;1路磁电传感器,-29.9 ~ +29.9V,16kHz;齿盘信号型式可配置,1 ~ 15齿

9.氧传感器:2路宽域氧传感器或者2路双态传感器,可用于普通模拟输入

10.爆震传感器:4路非共振型或者2路共振型传感器,可用于普通模拟输入,和氧传感器配合使用可多达5路宽域氧传感器分析

11.喷射输出:6路,升压方式可选择连续升压(14.98V ~ 80V)或者分步升压(可配置为50V、60V、70V、80V),峰值可达30A/80V

12.点火输出:6路,外部输出诊断功能,0 ~ 5 V,推挽电压输出或者8 -- 25 mA 电源输出,最大 16 V

PROtroniC典型客户列表:

PROtroniC TopLINE更攀高峰:

AFT公司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还在不断提升产品的性能,即将推出更新一代快速原型产品PROtroniC TopLINE,加速革新您的ECU快速控制原型开发平台。

更高处理性能:

PROtroniC TopLINE采用双处理器架构,处理速度更快。主处理器选用功能强大的MPC8544处理器,处理速率高达1 GHz,二级缓存,支持双精度浮点运算,专门用于应用程序的处理;协处理器选用IBM PPC440,处理速率400MHz,专门用于外围及通信任务等的处理。

更好地测试和验证

PROtroniC TopLINE集成了数据记录仪,可以方便地对客户新开发的控制功能进行验证。数据记录仪配置好之后,可以独立工作,记录下来的数据能够通过Ethernet接口传回PC机。

更强通信能力:

PROtroniC TopLINE扩展了通信接口性能,支持3Ethernet2LVDS2FlexRay3CAN2LIN/RS232等。

更多新技术:

PROtroniC TopLINE选用了更先进的FPGA技术,使外部信号的调理和输出功率放大更为灵活,并且通过软件和硬件实现输入输出的灵活配置。

PROtroniC TopLINE选用了符合AUTOSAR标准的操作系统。

快速控制原型系统的技术发展方向是更接近实际产品,一切都更以实际ECU产品的要求为目标。PROtroniC作为变革性的新一代快速控制原型平台,为汽车客户开发ECU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功能强大的快速原型工具PROtroniC在欧美市场汽车电子领域已被广泛认知,尤其在动力总成领域占据强有力的市场地位。北汇信息在汽车电控开发工具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将与AFT公司一同把ECU开发的先进理念和开发平台推荐给中国汽车客户,积极推动国内ECU开发技术的不断前行。

网友:
关于北汇信息

北汇信息在MES(制造执行系统),汽车电子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研发和实施经验,若想了解关于北汇信息行业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电话:+86-10-82601396 或访问北汇信息网站http://www.polelin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