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到了TI的工业传感器样片。请教个问题。

楼主:
如何用非接触的测温传感器测量超过100度的温度。

半导体的非接触测温传感器测量范围一般都是测量低于100的温度。但是市面上有很多测量超过100的产品。用的也是这种传感器吧。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用这种传感器测量高温。请知道的回答一下。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TMP006:采用超小型芯片级封装的红外热电堆传感器

网友:
这个要先具体看一下热电堆的器件手册,任何型号的传感器都有其适用范围,有可以测量超过100度的型号。

网友:
问题是找了一下,没发现有超过100度的。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比如说减小入射红外线的强度,加滤色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