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程序无法下载进去,请大神帮忙!

楼主:
MSP430单片机,程序无法下载进去,说硬件无法找到??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帮忙!!!我用的f5528,每次编译老提示仿真器找不到,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你硬件连接有问题,二、可能是仿真器不支持;三,板子上的下载电路有没有错;四、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用仿真器供电,应该没问题,我这有5438的板子,接上后没问题。。。目前检查了复位电路,姐儿两个2.2NF电容对地。板子上喊了个32k的晶振,旁边接了俩22pf的偏置电容,不知问题跟晶振有没有关?

网友:
复位电路是怎么样的?没有上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 ,对VCC的上拉电阻。。。不知怎么把截图贴上来啊。。。。

网友:
仿真器好像供不出大电流,你用直流电源试试。曾经遇到在 430io 口上有1.8v电压,导致复位不能的情况发生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