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0不加2591的传输最大距离是多少?

楼主:
2530不加2591的传输最大距离是多少?

而加了2591后最大传输距离又是多少?

网友:
加了会提高很多

不加2591 室内无阻挡 30米
不加2591 室内有阻挡 10米
不加2591 室外无阻挡 <100米

加2591 室内无阻挡 >100米
加2591 室内有阻挡 50米
加2591 室外无阻挡 >1000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统计的啊?是以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
测试出来的

测试出来的

网友:
建议在Wifi环境比较弱的地方测试!

网友:
根据参数   不加2590      可视范围内,应该在200M 左右,因为2530本身就集成P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