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S串口通信

楼主:
利用 串口调试助手 实现LM3S811与PC机之间通信。 一 以下首先是一些关于LM3S811 UART模块的总结 1、函数:UARTConfigSetExpClk( ) 功能:UART配置(要求提供明确的时钟速率)原型:void UARTConfigSetExpClk(unsigned long ulBase,unsigned long ulUARTClk, unsigned long ulBaud,unsigned long ulConfig) 参数: 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或UART2_BASE ulUARTClk:提供给UART模块的时钟速率,即系统时钟频率 ulBaud:期望设定的波特率 ulConfig:UART端口的数据格式,取下列各组数值之间的“或运算”组合形式: 2、函数:UARTConfigSet( ) 功能:UART配置(自动获取时钟速率)原型:#define UARTConfigSet(a, b, c) UARTConfigSetExpClk(a, SysCtlClockGet( ), b, c) 参数:详见UARTConfigSetExpClk函数描述返回:无说明:本宏函数常常用来代替函数UARTConfigSetExpClk( ),在调用之前应当先调用SysCtlClockSet( )函数设置系统时钟(不要使用误差很大的内部振荡器IOSC、IOSC/4、INT30等) 3、函数:UARTEnable( ) 功能:使能指定UART端口的发送和接收操作原型:void UARTEn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 4、函数:UARTCharPut( ) 功能:发送1个字符到指定的UART端口(等待) 原型:void UARTCharPu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Data) 参数: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或UART2_BASE ulData:要发送的字符 返回:无(在未发送完毕前不会返回) 5、函数:UARTCharGet( ) 功能:从指定的UART端口接收1个字符(等待) 原型:long UARTCharGet(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或UART2_BASE 返回:读取到的字符,并自动转换为long型(在未收到字符之前会一直等待) 6、函数:UARTCharPutNonBlocking( ) 功能:发送1个字符到指定的UART端口(不等待) 原型:tBoolean UARTCharPutNonBlocking(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Data) 参数:ulBase:UART端口的基址,取值UART0_BASE、UART1_BASE或UART2_BASE ulData:要发送的字符 返回:如果发送FIFO里有可用空间,则将数据放入发送FIFO,并立即返回true 如果发送FIFO里没有可用空间,则立即返回false(发送失败) 说明:通常,在调用本函数之前应当先调用UARTSpaceAvail( )确认发送FIFO里有可用空间 二 任务以下程序主要实现的目的是:首先LM3S811向PC发送“请输入密码”,如果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正确输入程序预先设置的密码(nwx8899),则串口调试助手将再次收到“您是我们的会员,欢迎光临!”的字样;否则将受到:”对不起,密码错误!“

网友:
三 代码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h"

//防止JTAG失效,上电或者复位时按下板上的USER按键,进去此函数,板上LED一直闪烁。
void JtagWait(void)
{

unsigned long i;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使能KEY、LED所在的PC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设置KEY所在管脚PC4为输入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 );
// 设置LED所在管脚PC5为输出

if (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0x00)
// 若复位或上电时按下KEY,则进入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LED闪烁

{

for(i=0;i<200000;i++);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5);
//点亮LED

for(i=0;i<200000;i++);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5);
//熄灭LED

}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 Send  strings to the UART0.
void Uart0SendStrings(unsigned char *pStr)
{
    while((*pStr!='\0'))
    {

//Sends the character ucData to the transmit FIFO for the specified port.

//If there is no space available in the transmit FIFO, this

//function will wait until there is space available before return-ing.

UARTCharPut(UART0_BASE, *(pStr++));

//发送字符,若FIFO满,自动等待

//Writes the character ucData to the transmit FIFO for the speci?ed port.

//This function does not block, so if there is no space available,

//then a false is returned, and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to retry the function later.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Str++));
//发送字符,若FIFO满,返回false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char cThisChar;

unsigned char arr[20];

unsigned char ans[] = "nwx8899\0";

int i=0;

int DoorFlag = 1;

//int i = 0;

// Set GPIO A0 and A1 as UART pins.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Configure the UART for 115,200, 8-N-1 operation.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发送一串字符

//while(1)

//{

do
    {
        //
        // Read a character using the blocking read function.  This function
        // will not return until a character is available.
        //
        cThisChar = UARTCharGet(UART0_BASE);

arr[i++] = cThisChar;

        //
        // Write the same character using the blocking write function.  This
        // function will not return until there was space in the FIFO and
        // the character is written.
        //
        UARTCharPut(UART0_BASE, cThisChar);

    //
    // Stay in the loop until either a CR or LF is received.
    //
    } while((cThisChar != '\n') && (cThisChar != '\r'));

arr = '\0';

Uart0SendStrings("Result:\n");

DoorFlag = 1;

for(i=0;i<7;++i)

{

if(arr != ans)

DoorFlag = 0;

}

if(DoorFlag == 1)

Uart0SendStrings("您是我们的会员,欢迎光临!\n");

Uart0SendStrings("对不起,密码错误!\n");

//UARTCharPut(UART0_BASE, arr);

//Uart0SendStrings(arr);

//Uart0SendStrings(ans);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5);
//点亮LED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