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

楼主:
为什么我在进行矩阵键盘扫描的时候一打开开关,总会显示0,也就是第一行第一列的按键的数,应该什么都不显示的吧,想不通啊  望指教

void mkeyscan()
{
    //*******0~3扫描******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display(key);
    }

 }

4~7,5~8等地扫描类似于上面的

网友:
请问你key的初始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  我觉得要是没有按下键的话,那个函数应该扫描不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说函数扫描不到应该给key赋什么值,总不能什么值也没有吧。内存肯定会有一个默认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默认貌似是0吧,定义的时候不标明就是0

网友:
恩啊  已经解决了  在key=0的时候我给他赋值空格 就显示不出来了  呵呵  谢谢大家了